修三星rv408 板号:BA41-01334A

楼主(2014-08-12):
略谈一下。。今天接一台三星。。待机电流0.16~~开不了机。51125 待机芯片。。8脚线性约1.1V左右,正常为3.3V,发烫,明显被拉低。。这板子没元件没有标识,只有图纸,P3.3V_MICOM 去的地方多。。目前可靠的办法就是烧机。。正接8脚电容,地接接,2.8V开烧,(据以前的帖子说,南桥背面小电容易坏,有胶要撕掉)这里要说明一下,最后烧出来南桥背后,位于BAT54C(二极管D516,标识为ww1 06)反面的一个小电容坏了。。在电流0.7A时,这二极管和它前面两个电容C145,146都会发热,测量值为002,但它们不是原凶,所以在这里纠结了一下,反面那小电容,要仔细看,它可能烧得有点变色,再线测,它的值为002,把它下下后,再测二极管前面两电容,恢复到435,估计南桥复位电路就是这个值了。。然后。。合盖子装机。。

网友:
估计和R428通病差不多

网友:
三星的机器就电容容易出问题吗?恭喜楼主捡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