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维修通病

楼主(2014-08-12):
联想g450用电池开机正常,接电源黑屏不显示,有时会显示,但重启后又会黑屏,本机子本人折腾了好几天才找出了问题,使了好多方法故障依旧。在论坛差资料有人说是屏有问题,是屏上一个20脚芯片有问题,那就换芯片吧,换完芯片后果真还好了。此屏型号b140xw03 。

网友:
这是通病?你遇到几台了

网友:
确定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之前好像见过单电池一样有时候开机暗屏。。。直接换屏了

网友:
真没遇到过

网友:
没遇见过,下次遇见看看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没遇到过这故障 。 似乎USB 的问题多些吧。

网友:
问题叙述不清。        这也算通病啊!不过修好才 是王道哈!赞一个。

网友:
这确实没遇到过啊,不是通病

网友:
没遇到过,不知算不算通病

网友:
450 通病更多的是U口
楼主应该传个图片

网友:
U口是通病才对

网友:
是y470 屏有问题 导致接外接电源不显示  换屏也可以,要么换掉屏上20脚芯片

网友:
LED控制芯片吧,4边形的。不过我还修过好电容短路,保险坏的,

网友:
直接换屏,修吹不好别把瓶吹坏了

网友:
不知算不算通病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换屏解决吧。另外你说的是暗屏吧

网友:
、没遇见过,会是通病吗??

网友:
听说过这个故障 并非是G450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