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上电瞬间掉电

楼主(2014-08-12):
   机上器拿到手上,接电源上电0.6A左右马上掉电,不用想,这个CPU供电肯定没有起来,肯定是芯片有问题引起的掉电。果断拆机,各个电感都起来了,就是没有CPU供电,再查查,发现问题PL18只有0.4V,马上就掉了。

难道是后极短路瞬间拉地,量上管D极,没有电压,公共点过来的保险,一端有,一端无。心想换个保险就应该OK了,没想到换完后,上电只到0.12A就掉了。

明显有短路现象,断开保险,公共点无短路,上管这端有短,那三个滤波电容都拆了量,还是短路,管子拆了量也还是短路,难道是板层短路了?应该不会的,仔细看看了图纸,还有一个滤波电容没有量,C72原来在板子反面,

罪魁祸首果然是它。拆点,各电压都起来了。接屏亮机。

网友:
学到了不少知识,谢过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不过功夫也扎实,分析的很明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