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显示器坏了

楼主(2014-08-12):
我的电脑显示器坏了,开机没信号,只显示纯红色,纯绿色,纯黄色等,显示器上的开关都不管用,请各位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多大的?接信号如何?

网友A:
接上VGA信号,再按menu键看看有变化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多大的?接信号如何?

接信号也没有图像显示,显示器红色,绿色,黄色等轮流显示,显示器上的开关都不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上VGA信号,再按menu键看看有变化吗?

接信号也没有图像显示,显示器红色,绿色,黄色等轮流显示,显示器上的开关都不管用

网友B:
清华同方的显示器,急呀,在线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清华同方的显示器,急呀,在线等

刷个程序吧,程序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个程序吧,程序出错了。

大师给指点指点,怎么刷程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师给指点指点,怎么刷程序啊

至于刷程序的,这个就不好解释了,你的驱动板是有什么方案的,屏的尺寸,分辨率。用什么样的编程器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至于刷程序的,这个就不好解释了,你的驱动板是有什么方案的,屏的尺寸,分辨率。用什么样的编程器等?

大师您看,我的显示器没有硬件损坏,只需要刷程序,对吗,维修部可以刷吗,大约得多少银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师您看,我的显示器没有硬件损坏,只需要刷程序,对吗,维修部可以刷吗,大约得多少银子

有编程器有程序就可以刷。每个地方的收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编程器有程序就可以刷。每个地方的收费不一样。

谢谢大师谢谢大师

网友:
处理好按键,应该什么都好了。那键锁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信号也没有图像显示,显示器红色,绿色,黄色等轮流显示,显示器上的开关都不管用

拆开把屏线插插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信号也没有图像显示,显示器红色,绿色,黄色等轮流显示,显示器上的开关都不管用

你看看接信号和不接信号指示灯状态有变化吗?指示灯状态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信号也没有图像显示,显示器红色,绿色,黄色等轮流显示,显示器上的开关都不管用

我遇到过屏线接触不好有出这现象的!也有可能是程序的事儿,说说什么牌子型号,屏号,或驱动板版号,大家帮你找找MCU程序!

网友:
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如果自己不会修,最好拿到专业维修店去

网友:
将屏线重新插拔一次试试

网友:
这是屏在自检,首先换条屏线试试,说不定会好的。

网友:
明明是主机问题,无信号输入。

偏有这么多人在误导人家。

网友:
换高压板。

网友:
屏线问题,好多屏都是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