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E530不走码!

楼主(2014-08-12):
                     今天来了个E530,说是有点急叫先看。插上电,电流0.6几不动,没有走码。感觉有什么电压没出来。直接拆开。通电打每个电感, 发现都出了。换上假负载,打SCL3.3V  SDA3.3V. RESET0.7  VDD1.多。VTT1.多感觉都正常。内存复位也有。SMB没有!
        那就看一看转换吧。5V转5V  OK!  3V转3V  OK!  当测到1.5转1.5不正常。  Q5  4脚有高电平还是不导通。不解释直接换掉。如图:
换上直接开机进系统。!

网友A:
要是有实物图 就更完美了 就是写的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实物图 就更完美了 就是写的太简单了

忙死了。

网友:
判断蛮精准的

网友:
简单明了,直奔主题,够爽,

网友:
我今天也搞一个B490不跑码了,修了半天了!

网友:
不跑吗很难修啊

网友:
切换出问题的挺多的

网友:
电压转换出现问题     遇到的不是很多   学习

网友:
转换电压出问题的还是比较多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通病?没大量遇见这个本这个故障
不要记那么多的额通病会分析才是王道哦

网友:
电压转换出现问题     遇到的不是很多

网友:
有详细的图就好了

网友:
故障位置图片发一张就好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转换电压不出 不是也会导致后极电压不出吗?

网友:
会分析才是王道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不过我遇到的是仁宝跑11 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