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复位

楼主(2014-08-12):
主板复位收到2个PG信号南桥就发出CPUPG PLTRST# PCIRST#这3个信号。华硕一块PSG41C-M主板南桥有PG发出但没PLTRST# PCIRST#信号发出PLTRST#送到IO和北桥PCIRST#直接送到PCI。换了南桥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A:
南桥的14M 33M时钟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14M 33M时钟检查一下

电压是正常吧。0.2到0.35.没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