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0有线无线都不能用

楼主(2014-08-12):
  戴尔5420的有线无线都用不了,小板上面故障排除。请教大神们,我现在应该往哪方面去排查

网友:
这个 小板  很便宜的   50  来块     。。。

网友:
花上你宝贵的时间   修好它     好不如   换了  划算。。。

网友:
查下供电复位信号 未必是小班问题

网友:
确实不是小板问题,我已经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各位电脑我已经修好了,换了南桥后解决故障 HM77的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