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秒杀的DELL640M保隔 专为小白详细图文

楼主(2014-08-12):
DELL640M可以秒杀的,专门为小白,描述一下详细的维修图示步骤!
今天收到一台DELL640M 插上可调电源无待机。测3V5V输出均为0V 此待机芯片为TPS51120 老机子修的多了,直接找到第22脚主供电PWR_SRC_51120测0V 看样子公共点还没过来。

继续往上查PWR_SRC_51120是由公共点+PWR_SRC转换过来的

查+PWR_SRC是保隔第二个管U2 S极输出的。

测U2的D极也为0V 如图示测U3的S极为19V U3的G极为19V 正常U3的G极有相对的低电平才能导通U3
断开电源测U3 G极与S极阻值为0 直接拔掉C25再测还是为0 拔掉U3再测阻值正常。

在料板上找到P管换上去通电电流瞬间3A 看来公共点还有短路的地方。断电目测CPU供电L19电感处电容C245有点发黑。
直接剥掉再测阻值正常。

插上可调电源点击0.009 触发开关亮机。

装机进系统测试正常。

网友:
这里电容C245有点发黑应该是公共端短路引起的故障。

网友:
楼主很给力,但这款本子好早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