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装系统后没声音怎么办

楼主(2014-08-12):
用U盘安装完系统后,重启电脑,发现电脑没声音了,很多人在装完系统后都有遇到这一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随U大侠小编一起看看电脑重装系统后没声音的解决方案吧!

电脑桌面

  1、首先我们来硬件设备进场检测,比如声卡、音箱等设备,查看这些设备的连接是否正常,如果是独立声卡的话,那么就将声卡取下来,将声卡上面的污垢有橡皮擦擦掉。然后在重新插回去,在查看声音是否正常。

  2、软件方面可能是电脑重装导致声卡驱动跟着出现了故障。鼠标右击【我得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打开了所有设备上面找到【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选项,将其展开,找到声卡右击它,然后选择【属性-常规-设备用法-选用】,现在保持确定即可。也可以在上面找到硬件更新向导,自动安装软件。

  3、如果上述方法行不通的话,就尝试在电脑上下载个驱动精灵,然后用驱动精灵软件来检测电脑声卡驱动是否有异常,从新下载安装驱动。对驱动进入修复,等修复完成后在查看电脑声音是否正常了。

  4、开机按住del键进到bios设置界面,然后去查看是不是音频设备被屏蔽了的情况。如果你不会这么看bios的话,找个懂电脑的或者拿去维修店看看吧。

  5、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将电脑更换一个新的声卡吧,一般就是声卡出现故障导致没声音的。

电脑重装系统后没声音怎么办udaxia.com/wtjd/794.html

网友:
配的这张图不知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