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G471进水机子不出内存供电

楼主(2014-08-12):
http://www.chinaf图子一附上12脚断线处理好有5v6脚3.3v8脚2.7v16脚17脚3.3v  电感电压只有0.26v

上管换过 求高手指点怎么样才能出内存电压

网友:
大神指教啊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上管G极的波形,看看有没有自举成功。否则上管无法完全导通。

网友:
对 用示波器

网友:
你这个是出电压了,不知道是MOS的G极升压坏了,导致电压低。还是后级短路给拉低了,先排除后者吧

网友:
这个问题有示波器,不是难事,我觉得是BOOT有问题

网友:
看看自举升压了 再看 MOS管  再看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上管G极的波形,看看有没有自举成功。否则上管无法完全导通。

这里上管G级的波形正常是不是高电平状态?

网友B:
问题一解决换了4个芯片好了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一解决换了4个芯片好了谢谢大家回复

芯片我最多换2颗,一般就不会考虑芯片问题了,不会是你自己焊工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我最多换2颗,一般就不会考虑芯片问题了,不会是你自己焊工问题吧

我考虑买芯片商家到处都是坑啊

网友:
要换这么多芯片,芯片质量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