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到logo反复重启

楼主(2014-08-12):
      今天接了一台同行的机器,型号是联想G455的,通电后机器能亮,但是到logo界面就黑了然后重启,亮了后还是这样,没办法了,先把机器拆了吧
      把板拆下来后放了下电,接屏在试,现象一样,很郁闷~~   本来打算刷个BIOS的,但这块板是AMD的,我就先用风枪加热下北桥,接屏再试,没想到真的好了, 把北桥重做后装机试,一切正常,本次维修到处结束!!!

网友:
联想G455 AMD芯片组 北桥爱虚焊。

网友:
这个机型还是先考虑AMD 的CPU在考虑北桥,楼主很厉害,谢谢分享成果学习了

网友:
AMD北桥是个通病。。。。

网友:
第一次碰到这种搞NB好的

网友:
都是先干通病嘛?

网友:
逮到奇怪问题 先吹吹大件,加加热,有可能有意外发现

网友:
最后换掉稳定点

网友:
今天刚好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先试一试

网友:
AMD芯片组 北桥爱虚焊。

网友:
这个北桥是通病了

网友:
AMD的桥不虚焊,电压在没问题,那才叫难修呀。

网友:
我估摸着,你这个可能是显卡问题。北桥虚汗导致能亮,并且掉电的。我还没见过。不过是这个问题的话。就涨知识了

网友:
戴尔有款机器也是北桥易虚汗

网友:
碰到AMD的桥就怀疑它,太容易坏了,不过一般是不亮的,像楼主这样的还没碰到过,如果是我的话可能要走很多弯路了。。。。。。。。。。

网友:
如果只用风枪吹的话,很可能很快就回来

网友:
楼主运气好。一吹就好了。

网友:
不是只用风枪吹的  楼主说了 重做北桥装机好了

网友A:
我这两天修一台 LOGO 之后 就一个光标 也不闪 死在光标这 然后重启  换了南桥后 OK 了 但是第二天又恢复原样了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坏 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怎么楼主直接干北桥的,没有进pE试一下吗?

网友:
amd北桥通病,这amd的工艺就是上不去

网友:
一看AMD的桥我都不看啥型号直接上BGA

网友:
AMD 的机子北桥坏的多

网友:
北桥虚焊,得重植,楼主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两天修一台 LOGO 之后 就一个光标 也不闪 死在光标这 然后重启  换了南桥后 OK 了 但是第二天又恢复原 ...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机子 慢慢修吧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也是做北桥好的,刚开始怀疑BIOS

网友:
遇见过南桥虚焊重启,还真没见过北桥虚焊也引起重启。

网友:
多看看,大婶们的经验

网友:
我也有一台,亮机后进不了BIOS,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AMD 的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来AMD BIOS坏的少啊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 吹下桥解决问题  学习一下

网友:
故障现象比较特别   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通病吧

网友:
加焊北桥好了 但是用了两天 又不行了  换个块 还是不行 谁能救救我

网友:
AMD北桥遇到了就干

网友(2014-09-12):
amd的北桥 有问题

网友:
一般不是换SB好的么

网友(2015-04-15):
AMD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反正AMD的,,没事做做北桥放个电。能解决一般的问题,

网友:
北桥是通病吗

网友:
又长知识了 ,学到一招

网友:
一般AMD的北桥爱坏

网友:
logo过完的马上重启还是北桥问题也有 。。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bios刷完了,北桥也加热了,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