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 in1920 灰屏问题

楼主(2014-08-12):
请问大家一下.我修到一台DELL IN1920的显示器,屏型号为
TM185AT01,表现故障为灰屏,模糊看不清楚,如图 用通用驱动板代换后,故障一样,确定是屏的问题.测量屏上的供电5VDD正常,VON28V,各个供电都正常.不知道哪的事了,请大家帮帮忙
显示器
不清楚
DELL

网友:
你检查一下 伽玛电路。

网友:
转换好的图片

网友:
你测试 lcdvdd了么 ?这个 信号一般是通过一个 p管 过去的 你看看屏接口有没有1

网友:
von:29.8v dvdd:3.2v 5vdd:4.8v avdd:10.8v vcom1:9.4v voff:-5.5v voffe:-8.0v

网友:
屏电路资料好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