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成新!日本岩崎ss-7810示波器 100mhz 自动测量+频率直读

楼主(2014-08-12):
日本IWATSU(岩崎)数模两用示波器SS-7810A/7810 100MHz全自动测量功能,光标测量 CRT读出:电压 周期 频率直读功能。 等于带了一个频率计使用超方便.
三通道六踪,32个面板设定功能
机器成色新 非常难得很少能淘到这么新的,SS-7810/7810A内部设计均是最新升级版(可见产品详细内部图) 质量 性能更稳定,更耐用,故障率超低,几乎为零,原进口管子 高亮度 聚焦细 ,面板采用新型电位器杜绝接触不良现象。
优点:1.日本岩崎(IWATSU)原装日本产 外观保养良好 新款式升级版内部电路板新新滴 绝无维修史!2. 光标读电压 周期,频率即时计数。操作方便 数据直观 非常实用。 3.质量性能稳定,故障率超低 采用新型电位器永远不会出现接触不良现象,全自动测量功能
SS-7810A一台 1500元       SS-7810一台1200元

打开内部新新的,精湛的工艺,严密的电路,是良好性能的保障!,SS-7810/7810A内部设计均是最新升级版使用更安全.更稳定原装原货无维修史,保修二年.
支持淘宝交易。QQ1047765428

网友A:
淘汰的垃圾了   1900都买个全球排名第4的 普元    还是100M 数字全新  这个1500    情何以堪啊     500可以考虑  毕竟是淘汰的电子垃圾了

网友B:
这个机器 在用,买的时候也是1800多。确实很方便,自动的,量的时候 就按一下一个ATUO键。机器就自动显示数据和波形在屏幕上,波形有时候很清楚,不同主板有时候测出来的频率可能有误差,不如正常开机的板测试32.768M时钟时,有些显示出来的波形就很正确很清楚,有些显示出来的波形不够正弦图那样,显示出来的频率也变化着32M-45多M变化。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探头问题(探头不是原装的)。其他的功能我也不会用。。不过电压 不知道怎么看。好象不能直接显示在屏幕上 显示好象也不准确(估计是我不会用)。
总得来说,反应非常快,比数字的快多了。。。一般的修电脑主板 就够了,缺点就是测BIOS片选 我还不会测,不知道这机器能不能测试主板是否已经读取BIOS资料。。 总之,模拟的

网友B:
总之,模拟的机器  这个是非常好的了。。当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淘汰的垃圾了   1900都买个全球排名第4的 普元    还是100M 数字全新  这个1500    情何以堪啊     500可以 ...

呵呵!垃圾吗??亲这款是最新款式的,全新现在还在生产,新的价格在一万元以上。500元?兄弟你钱大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 在用,买的时候也是1800多。确实很方便,自动的,量的时候 就按一下一个ATUO键。机器就自动显示数 ...

兄弟这款机电压需要光标读出,就是在屏幕上两条竖线可以是用来读电压和周期的,竖线也可以变成横线,在面板上选择,另外您可以请教一下卖给您的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之,模拟的机器  这个是非常好的了。。当年!

是的,这款质量很好,很耐用,我做那多么多很少坏的,故障率非常低,用过的朋友都会找的,可惜现在货源很少。

网友:
日本岩崎ss-7810示波器继续出售。

网友:
我原本也想买个岩崎7821的,可是价钱贵啊,二手的真要使用后有问题,钱基本就是丢了,特别是数显高频率的示波器,人家出手不要了,就两种可能,一是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测量不准确,二是花别人的钱买新的旧的不要,所以买到好的二手示波器机率很小,别说保修,真要出题就算维修不另收钱,这个东西重啊,来回运费不便宜,还误事费时间,电子产品更新速度是日新月异,买个全新的指不定一两年就落后了,何况岩崎一个示波器中期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垃圾吗??亲这款是最新款式的,全新现在还在生产,新的价格在一万元以上。500元?兄弟你钱大个。

岩崎模拟的早就不生产了,至于有新的卖可能是库存,示波器都是往数字上去研发,就像老试变压器电源没有电器上使用,都是开关电源

网友D(2015-02-03):
我有一台不会用,哪位不需要,价格好说,联系:5847115

网友:
何况岩崎一个示波器中期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汰的垃圾了   1900都买个全球排名第4的 普元    还是100M 数字全新  这个1500    情何以堪啊     500可以 ...

论坛里很多人并不懂 别人告诉什么好久什么好  我都习惯了

网友(2015-09-10):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不会用,哪位不需要,价格好说,联系:5847115

示波器还在吗?

网友:
还在,有需要可以淘宝交易

网友:
那个显示屏!!!!还有高压危险!字样,有先进点的吗?黑白液晶也过得去啊

网友:
前来观摩一下古董

网友:
五六百元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