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M LE不断复位维修

楼主(2014-08-12):
如题,不走码,基本每秒复位一次。

这板子这故障很多人修到过,有的刷BIOS,有的换822,但我这个不是。

量完所有供电,全部正常,在意料之中
量PCI-RST,电压由3.3降至2.2V马上又回到3.3V,如此循环
量PLT-RST,同样的情况,用示波器观察为3.3V-0V-3.3V,万用表才降到2.2V那是因为表的响应速度不够快。

拔掉BIOS芯片,故障不变,于是决定不动BIOS
摸COM口芯片、网卡、声卡、时钟均无明显发烫现象,决定不吹下它们。

接下来测CPU和北桥的通信。
出现状况,带灯测试仪上,有一灯不亮,如下图蓝圈

经查找,其XY坐标为U3,大概是一个地址线

反复压北桥和CPU座后,没变化,不知到底是哪个虚焊,于是决定干北桥,因为它比较好干

北桥加焊完成
再测试,灯已全亮

再上U,顺利跑码!

维修完毕!

网友:
分析思路不错  AMD一般喜欢干桥   干完桥就没的干了

网友:
AMD 带灯测试座 ,。。。。

网友:
这种板子之前也遇到过     现象差不多    直接换板

网友:
AMD桥爱虚焊,楼主用的六位诊断卡。

网友:
lz的负载好强大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这里判断北桥虚焊情况也可以上CPU假负载测量AD线阻值来进行。

网友A:
灯座真的很节省时间啊。。。。。我也该把假负载换成带灯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座真的很节省时间啊。。。。。我也该把假负载换成带灯座了!

如果让我一个个的测AD线,这板我就不修了,眼睛不行了,数几下IC脚数头就痛.

网友B:
弱弱问一句,带灯的假负载多少钱?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你的点位图是哪来的?   能不能给我一份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你的点位图是哪来的?   能不能给我一份捏。

论坛有,自己用搜索找,需要图纸先在论坛按型号找,一般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你的点位图是哪来的?   能不能给我一份捏。

坛里有,要新款点位图打开,把电脑的时间调到2011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句,带灯的假负载多少钱?

几十块钱,具体多少忘了。

网友D:
LZ胡维修思路好清晰啊,装备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胡维修思路好清晰啊,装备也好,

你的头像太牛逼了,英特尔公司看到会吃惊的.

网友E:
请求分析一下 。 PCIRST 和PLTRST是南桥发出来的 。 为什么要测CPU和桥的通信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求分析一下 。 PCIRST 和PLTRST是南桥发出来的 。 为什么要测CPU和桥的通信呢?

因为南桥和北桥之间的通信你没法测,它们之间都是直接一根线的,所以只能先去CPU那测测看。如果在CPU这里测不出个所以然,再慢慢啃南北桥之间的线了,或者就扔板了。你以后板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南桥和北桥之间的通信你没法测,它们之间都是直接一根线的,所以只能先去CPU那测测看。如果在CPU这里 ...

噢。也对 。 南桥发出的复位是直连一条线。  谢谢您的分析啊

网友:
我也有一张,不知道怎么修,看来明天要去把座子的阻值打一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