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LE V2 主板 插电就开机 开机跑到EE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4-08-12):
(无正文)

网友:
新手还是别修华硕的板子   换个型号的研究研究吧
华硕的822不是一般的蛋疼啊!

网友:
华硕的机子也很容易坏

网友:
这个英伟达的单桥容易空焊

网友:
华硕的看见就蛋疼

网友:
插电就开机,不是IO问题就是桥问题,把IO相应的脚挑起,就能判断是那个问题。

网友:
插电就开机,你也要看看能不能正常关机啊,能正常关机没事,不能的话你把IO边上的那个822换了

网友:
ee的话好像内存也没过嘛,查内存的119 1203.3 v还有238的3.3V

网友:
建议你考虑上手下BIOS先   华硕的主板有的坏了BIOS就这样

网友:
师傅跟我说过单桥的板很容易虚焊  我怀疑了桥我就干它再说

网友:
这个板喜欢坏IO下面正中间的822电阻,这个电阻连接PWBIN

网友:
我是修好了,是IO下面822坏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2014-09-27):
图在那呢?

网友:
华硕822排阻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