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洋32寸液晶电视雷打的IP板维修

楼主(2014-08-12):
32寸的三洋液晶电视,是雷打的,经检查:220V输入保险,大滤波电容(68U450V)的其中一个已击穿,干扰EMI部分的一个电感已烧。其它初步检查未见故障。
     以上故障元件换新后,采用安全检查方法,在保险处接一个100瓦的电灯,在12V的输出的地方接一个摩托车的灯泡,(没有24V 的摩托车灯泡,不知这样可以不?)上电,有5VSB,但100瓦的电灯常亮,并伴有一闪一闪的,应当是频率方面的。具体原原因还要请教大家。
     当时以为是灯泡的阻值引起的,又换过60瓦的,40瓦的,结果都是一样。
    我将5VSBSTB短接,这时出现斯  塔,塔,塔的声音。12V的灯泡不亮。
  后来整理一下思路:首先测PFC大滤波电容的对地阻值,正常。那么故障应该是在5V待机电路部分,或者EMI抗干扰部分,或者220V输入整流部分(按经验,保险烧的话,整流管也可能会烧)。考虑到5V待机部分已正常,重点放在或者EMI抗干扰部分,或者220V输入整流部分(按经验,保险烧的话,整流管也可能会烧)。我将PFC功率管型号是11N50,整流管拆下,通电测试,电灯还是很亮,证明还存在短路。继续将主电源功率对管,型号是9N50拆下,电灯还是很亮,证明还存在短路。为什么会这样呢?电灯还是会形成回路?之前我已经测过220V输入整流管。我将它拆下,这时我看到了希望,电灯一闪就黑。将它换新,短接5VSB和STB,5VSB和BKON.屏幕已亮。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电源板维修自制维修机头的示意图

     这个电源板维修自制维修机头的示意图看能给你个参考。虽然说5VSB短接STB电源工作。5VSB短接BKON背光工作。但STB和BKON是信号电压。信号电压只要求电压。对电流几乎不要求。而5VSB的电流和24V   12V的电流值虽然还是差很多。但用在信号电压上还是不合适的(大家可能都在这样用)!  虽然有些液晶电视。比如杂牌的32寸液晶彩电的有些也是5VSB直接短接STB脚在用的。但是不可取的!        这种机坏的频率非常高。使用时间也比较短(这时液晶电视电源一直工作也是个原因)。

     电源板维修自制维修机头的示意图大致接法是:24V接36V 100W的灯泡到地(主负载要接)。5VSB接330欧电阻到地。5VSB接1K电阻到电源开关机信号(STB或ON/OFF)。

     这样可以方便独立的修理液晶电视电源。(供参考)

网友:
       雷击一般是通过电源线而烧到电源部分的!仔细些。把坏件查干净了一般都还是能修复的!这个帖子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