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 显示器

楼主(2014-08-12):
问下  长城显示器    高压板有输出  12  5V 都有   ,驱动板接开关  开关上有3.3V     按开关有跳变    但灯不亮    有人知道什么问题不。

网友A:
是开关上面的灯不亮吗?    屏亮不亮

网友B:
你测一下电容,有可能电容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开关上面的灯不亮吗?    屏亮不亮

屏不亮    板无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测一下电容,有可能电容损坏了

  驱动板上   5V 转3.3     和3.3转。1.8都有    无短路    就是开关灯不亮

网友:
把开关换了试试

网友D:
直接先查按键板,找到驱动板,这段没问题,那驱动板就有问题。重点就是MCU和主解码芯片了。

网友:
开关应当没有问题,,,

网友:
那就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了   长城的一般就是爆电容和程序

网友E:
程序问题多一些,不行的话就把主控芯片换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上   5V 转3.3     和3.3转。1.8都有    无短路    就是开关灯不亮

啥型号呀?可以刷MCU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先查按键板,找到驱动板,这段没问题,那驱动板就有问题。重点就是MCU和主解码芯片了。

恩  谢谢    准备直接买个驱动板回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啥型号呀?可以刷MCU试试先!

先谢谢悄      已经订个驱动板回来,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先谢谢悄      已经订个驱动板回来,试试

成本高了,长城的一般电压啥的都正常重写一下MCU程序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成本高了,长城的一般电压啥的都正常重写一下MCU程序就好!

我也找了个    不对       找不到啊      也不贵十几远加运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找了个    不对       找不到啊      也不贵十几远加运费

啥型号?是m193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找了个    不对       找不到啊      也不贵十几远加运费

修好它下回备用!

网友:
跟换上面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啥型号?是m1931吗?

M22E94     背面型号

网友:
跟电容 有关系     没仔细看贴   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程序问题多一些,不行的话就把主控芯片换掉。
已经订 驱动板了

网友:
换上去了 是主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