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7s掉电

楼主(2014-08-12):
客户拿个w7s过来,说买了个风扇上上去,就点不亮了。
拆开发现,风扇是改了常转的,猜测客户把正负极接反了。正极飞线接到了+5vs上,打+5vs对地二极体值,只有个位数。
接上线小电压小电流烧鸡。我烧机一般把功率控制在23瓦,基本都能烧出来。用手摸,发现5v下管发烫,管子拆下测量却正常。猜测是接到+5vs的烧机电压,经过s5s0的转换管的体二极管,流到5v下管D级,因为S级接地,只要G级上稍微带些静电,就能造成下管不完全导通而发烫。
先不急着装下管,继续烧,然后发现了cpu供电isl6262发烫。拆掉后打+5vs二极体值,有400多了。料板上找一颗芯片换上,二极体值依然正常。
装回5v下管,上电。电流到0.27掉电。用示波器打各大电感在上电瞬间的电压,都正常。既然是掉电,大家应该都会想到hwpg吧。在这个板子上,相对应的信号是force_off#,强制关机的意思。
看图,force_off#受控于u9200。拆掉它,飞线短接45脚。上电,电流到0.27不掉了。量u9200焊盘的12脚,13.3v2脚无电压,cpu供电的pg没起来。再量cpu供电电感,无电压。但是开机瞬间是有1.1v的。
示波器打电感前端和上管G级波形,在上电瞬间都正常。由此判断,isl6262是进入保护了。重点检查芯片的FBFB2OCSET,两个反馈一个过流检测。

上电瞬间都是1.1v,应该没断线也没过高。因为以前遇到过滤波不良导致芯片保护的,于是将cpu供电的电感电容全部换掉,结果涛声依旧。修到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些心虚了。
怎么办呢,想想最后还剩下一个电流检测,就是芯片上的ISEN,上电瞬间量电压,1.1v。再量R8010R8004R8029R8030阻值,终于发现了问题。

80048030200多Ω,而图纸上标的是1Ω。这两个是精密电阻,上面标着01Y,对照表格查看,的确应该是1Ω。从原先拆isl6262的料板上找到两个电阻,换上,上电,电流到0.8了。上cpu顺利亮机。装机测试一切正常,至此此机修复。
说到底还是波波好用啊,现在已经非常依赖波波了,没波波感觉就像少了只手一样不自在。另外兄弟们求些下载分啊,每次想下个bios什么的都得先来灌灌水,真是断节奏。以后遇到什么有趣的问题我都会发上来的,也有些疑问想要请教大家,到时再说吧。

网友:
思路正确,修机器就快。

网友:
”另外兄弟们求些下载分啊,每次想下个bios什么的都得先来灌灌水“

灌水小心扣分!!!! 多发帖 自然就有分了啊

网友:
有一个好的思路,修机器就是快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希望你的技术更上一层楼

网友:
经过s5到s0的转换管的体二极管

网友:
楼主上=思路很清晰呢

网友:
楼主修本的经验丰富,看到故障就知道怎么往下修,佩服!

网友:
楼主最厉害一天休了6个笔记本,,,这是什么节奏…………………………

网友(2015-03-07):
多谢楼主分享   以后在维修同样的问题就不用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