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时钟的电压

楼主(2014-08-12):
我有一个联想G41的板,不跑码,各处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也没找到什么明显的毛病, 就是有一点挺疑惑的,万用表测内存时钟的时候,发现测到的电压是0至1.1V来回跳(没有示波器),请问大神,这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呢?

网友:
不正常 应该是有短路  先换个时钟芯片

网友A:
应该不正常的,因为测pci的又不会这样。举一反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正常的,因为测pci的又不会这样。举一反三

感谢,我也觉得不正常

网友:
一直1.1,不是1.6

网友B:
可以测一下CPU时钟,这些啊

网友:
应该一直稳定,不会变化

网友C:
我试下换时钟芯片看看

网友D:
可以测下时钟芯片的供电条件
也不一定是本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下换时钟芯片看看

有些内存时钟是北桥提供的也有。

网友:
全版时钟跳肯定不正常,单内存跳,就可以单修内存。大多北桥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测下时钟芯片的供电条件
也不一定是本身坏了

33M的时钟是正常的,这点可以肯定,时钟的条件肯定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测一下CPU时钟,这些啊

CPU时钟没有

网友:
可以测一下CPU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