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0e求助维修

楼主(2014-08-12):
联想B570e,触发电流跑到0.757,不上内存电流0.5,内存的SMB总线有波形,排阻没有波形
以下是LPC_FRAME的波形
现在我就换过CPU,内存,HM65桥,刷过BIOS

这台机器原本的故障是待机电流0.3A,但是可以触发,是集显电压的铁皮上管烧了,换掉后待机就正常了

请各位给个思路,谢谢

补充内容 (2014-8-13 10:47):
机器已修复,多谢各位围观

会员647256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A:
开机量一下 集显供电出来了没、?

网友:
可能还是集显供电部分的问题

网友:
如果内存排阻没有波形就不会有集显电压,楼主重点检查一下CPU的供电,有条件可以换下CPU供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量一下 集显供电出来了没、?

出来了的,0.72V

网友:
铁壳跟CPU供电管理一起换

网友:
排除U是否正常  这个铁壳MOS坏容易烧U
那个U集显供电是0.45V吧

网友:
SPD就算寻找内存  也不止这么点吧,这点波形要么就是错误要么就是没抓到

网友B:
集显供电亲测过0.4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供电亲测过0.45v

是的,这机器已经解决了

网友:
还是供电问题吗

网友:
CPU 挂掉了,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C:
二货问就是要问,现在搞好了又不说明搞哪里好的,你是骗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货问就是要问,现在搞好了又不说明搞哪里好的,你是骗子吗

你想知道不会问?还扣我分,没见过你这么垃圾的人,滚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想知道不会问?还扣我分,没见过你这么垃圾的人,滚远点

看不过你这样装逼的人,我文莱干叼啊,我现在都没有做笔记本维修,

网友E:
刚修到这样一台机器  排阻上有一段波  故障跟楼主很相似,楼主可否告诉你的最后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刚修到这样一台机器  排阻上有一段波  故障跟楼主很相似,楼主可否告诉你的最后维修思路???谢谢!!

我的是集显电压的铁皮上管没焊好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集显电压的铁皮上管没焊好导致的

哦哦    谢谢了  看来 这个 我明天也试试,上家焊过铁壳子,我 重新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