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兄弟们昂达A69T图纸 掉件太多

楼主(2014-08-12):
件掉的太多 都不知道哪是哪了。

网友A:
昂达的图纸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昂达的图纸都找不到,,,

有个高清的正面图也好- -

网友:
手头有这个板子的兄弟 麻烦拍一下内存供电 控制芯片处模块的图片和电源管理芯片处模块的图片啊。 大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