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MCP61M-M3V7.1无SPD小修

楼主(2014-08-12):
从迅维毕业已经是一个多月了!当时,老徐说论坛里招人!是版主找找人呀!我去,二话没说,去呀!肯定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果断从深圳来到山东!,见到大师傅,人挺和蔼的!恩人脾气真好呀!再就是技术没得说,思路清晰!,观察的特别细致!没得讲的技术!两个字厉害!还没怎么发过帖子呢!一直不知道怎么发!也修了不少板子了!这次咱也装装(AC)!呵呵
下面进入正题!小秒一块板子,分析下原理!
                                                ECS MCP61M-M3VER 7.0无SPD小修
拿过来板子先看外观,电容电阻,有无掉件!这次马虎了!没看背面!不好过还好!很快就找到原因了!CPU供电的地方MOS管被搞过!短路测量必须有的呀!,客户CPU短路的机子,很多吧CPU给挂掉了!心疼呀!其他地方好好
测USB,内存,桥,CPU,供电对地值都正常!就不上图了!3VSB,对地值192,木问题!这里就不上帖子了!谅解哈!下面是上电!卧槽没待机!原来是EUP,这才恍然大悟!

果断测了下开关针有电压!哦原来他搞的鬼!上电居然当代吗91

图纸原理大概再点开关是,这张图纸是参考的,不完全一样!这就是EUP,欧盟吃饱了撑得!
要节能呀!测量所有供电!NV 的内存-桥-CPU—总线,内存主供电电感我习惯于测得插槽,个人习惯,这是三代内存!

负载供电120,240脚0.75V

sPD236脚居然0v

继续测量桥供电1.2v,vdda2.47V,CPU供电0.97V上下管G级都有电压且相同!就不上图了!,把板子翻过来一看,原来还真是SPD短线!导致的接上SPD线后顺利跑马!主板修复!

高手莫喷哈!发帖主要是给新手看的,大神们就不要看了!对于大神们这也太菜了!呵呵!对于刚从基地出来的学员你们要严格的按照维修思路来!否则很多时候,搞了半天漏了一个测量点!你要多走好多弯路呀!好的!就这样吧!发帖不容易!

网友A:
徐大大介绍的错不了,小伙好好干 ,百尺进一步

网友:
台式机修的不多 来学习一下。。思路清晰不错不错。。未来的大神

网友B:
不错   挺给力    就是图片上传了好多   我这点个回复都要刷新好几遍   大神发帖就是不一样

网友C:
请问SPD是什么?这么测?总线怎么测?可以告知小白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徐大大介绍的错不了,小伙好好干 ,百尺进一步

呵呵!恩必须的!好好干!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SPD是什么?这么测?总线怎么测?可以告知小白一下吗?

内存的一个供电!一代内存的184脚2.5v到3.3v 二代内存的238电压3.3v,三代内存的236脚!也是3.3v少了个电压不跑吗!或者当代码!

网友D:
为什么会断线那么离谱

zpz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会断线那么离谱

是否内存插反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挺给力    就是图片上传了好多   我这点个回复都要刷新好几遍   大神发帖就是不一样

过奖了!这帖子太菜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否内存插反烧的?

不是!这是这块板子的通病,爱烧spd供电!同型号板子修了好几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否内存插反烧的?

是在板子的北面烧,今天还换了一个内存槽子,华硕的G41,那块是人为的这块板子spd有缺陷!

网友:
附上主板BIOS和参考图纸! ECS MCP61M-M3

网友:
这是我见过图最多的帖子,很详细。。。

网友F:
为什么会断线那么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会断线那么离谱

修过不少断线的了!

网友:
思路是对的,但是表述太混乱

网友:
思路很清晰 高清无码 带劲

网友(2015-12-31):
引用 网友E:
是否内存插反烧的?

应该不是内存插反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