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U460更换1代HM55南桥后掉电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08-12):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U460机器,点不亮,电流跳0.7A不过,各电压正常出来了--内存-CPU-BIOS 更换刷过后故障依旧,英伟达独立显卡,之后果断更换南桥,换南桥后通电一路跳正常电流亮机,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进系统后不管运不运行软件 几分钟后就掉电,才开始以为是散热这块造成的,但是掉电时触摸芯片不烫手,散热做过后故障依旧,系统下很快就掉电,现在 CPU、内存、原始BIOS程序刷回、EC 全部更换了,故障现象依然一样,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兄弟没?给哥们指点下还有可能是哪地方的原因会造成这个故障。听论坛里和多朋友说 :1代HM55的南桥更换后是会出很多奇葩问题,有人说可以单独改写BIOS程序解决这个问题,有兄弟能重新编写这种BIOS程序么? 有的兄弟指点下了,不胜感激  。欢迎有朋友来探讨这个问题:Q 334682756 ,

网友A:
放电试下,可能放下电就好了。有些问题就是这么奇葩

网友B:
我也是在坛内听说的,换hm55桥后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试下,可能放下电就好了。有些问题就是这么奇葩

唉,老兄,你是搞芯片维修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在坛内听说的,换hm55桥后要刷bios

是的,关键我刷过2个BIOS程序了,还是掉电

网友C:
有可能是换的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换的桥有问题

桥问题已经排除,我已经换的这是第三片桥了,2片新桥+1片拆机的桥,这片板子上的拆机桥可以确定是好的

网友D:
现在的I系列机器换南桥后,都会出现关不死机,掉电,重启不亮,风扇狂转之类问题,唯一办法都是刷BIOS,当然连EC一起刷

网友E:
上次我修一台东芝L750不跑码,也是换桥后掉电,没办法!!HM55平台的BIOS有点难搞,就是论坛里常说的K42系列的,换桥后风扇狂转,刷他们提供的BIOS也一样!!!看来这东西是要自己用原BIOS合成,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I系列机器换南桥后,都会出现关不死机,掉电,重启不亮,风扇狂转之类问题,唯一办法都是刷BIOS,当 ...

论坛里不是有很多高手可以修改BIOS解决这个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我修一台东芝L750不跑码,也是换桥后掉电,没办法!!HM55平台的BIOS有点难搞,就是论坛里常 ...

最后没办法放弃了么?

网友:
刷bios式过没有啊

网友:
算上原机BIOS程序 、刷了3种BIOS程序了 ,故障现象是一样的,就是系统下一会就掉电、重装系统的话 装一半就掉

网友:
楼主  你的U460掉电解决了没有?俺也碰到个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进系统一会掉电

网友:
我的在论坛上看到有人把显卡的垫片改成铜片后好了。  我也改成铜片后。不再掉电。  原来进系统有时能打开鲁大师。有时打不开就掉了。 【打开时问题都是50多度】。现在用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  10分钟。CPU 达到80度。但不再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