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VD2-MX \S不触发,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4-08-12):
今天收到一块ASUS P5VD2-MX\S板了,客户说按开机键无反映。我拿到手就开工,不触发怎么维修,大家都明白,VCCRTC、RTCRST#、32.768MHz、3V待机 、RSMRST#,万用测到32.768MHz时不正常,两端不明显电压差,更换32.768MHz后,正常触发,但无复位,查供电,5V正常,3V正常,内存1.8V正常,桥1.5V正常,总线VTT无,CPU电压无。问题出来了,因为没有VTT,之后的CPU电压就没了,所以没有复位。找到+VTT-CPU 测VTT-GATE无电压,+1.5V正常,而VTT-GATE是PU6(RT9194PE)第五脚输出的, 测得PU6(RT9194PE)的VCC有12V正常,EN有1.5V正常,但DRI没有输出,后面的FB与PGOOD也没有,而PGOOD去到CPU的供电 RT8802A的第一脚EN,所以把问题锁定在PU6、PQ17、PQ18三个元器件上,在这里我就绕了很久,因把在三个元器件拆下来测都没有短路,因没有RT9194PE,所以我就在不停的更换PQ17与PQ18,后来想到这样一个办法,在PQ17与PQ18在从旁边取一个5V电压飞线到VTT-GATE,这样就有+VTT-CPU电压了。PU6不上,飞线短接RT9194PE的3、4脚,就样RT8802A第一脚EN就有电压了(在这里我提醒一下新手们,有些775的板子,不上真U是不会出CPU电压的。上假负载是不出CPU电压的)装上CPU,看到检测卡复位灯闪了,到这里此板修复。有些人也许会问为什么飞线短接RT9194PE的3、4脚,在这里我说明一下,因为FB就是+VTT-CPU电压,晒一下元凶 ,上传一下点位图,此点位图是P5VD2-MA SE的只能当参考

网友A:
感觉楼主这里还是更换PU6解决故障比较稳定,PQ17、PQ18是不是连接RT8802A的EN信号引脚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这里还是更换PU6解决故障比较稳定,PQ17、PQ18是不是连接RT8802A的EN信号引脚的呢?

应该没关系,PQ17第二脚是接地,PQ18的第二脚最高电压是1.5V,所以也不会有太大的电流,如果PQ18第二脚是3V或5V那我肯定不会这样短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关系,PQ17第二脚是接地,PQ18的第二脚最高电压是1.5V,所以也不会有太大的电流,如果PQ18第二脚是 ...

楼主这里你也可以用手术刀断开RT8802A 芯片EN信号引脚与PU6 4脚 中间相连的线路来判断故障,这里PQ18的第二脚是不是连接到 PU6 1脚的呢?

网友:
看到华硕的主板都怕了,楼主不错 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里你也可以用手术刀断开RT8802A 芯片EN信号引脚与PU6 4脚 中间相连的线路来判断故障,这里PQ18的第 ...

不是,它们不直接相连,

网友C:
你知道我以前怎么修这个问题吗?我直接用一个中功率二板管将VTT1.5V接到1.2V上,也可以用,但有些发热,属于比较野蛮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我以前怎么修这个问题吗?我直接用一个中功率二板管将VTT1.5V接到1.2V上,也可以用,但有些发热,属 ...

这样不行的吧,电压超过1.2V正常范围值,容易引起烧VTT 1.2V后级相连元器件。

网友:
最好是原物原值代换效果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行的吧,电压超过1.2V正常范围值,容易引起烧VTT 1.2V后级相连元器件。

1.5-0.3=1.2,为什么减0.3到0.7知道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5-0.3=1.2,为什么减0.3到0.7知道吧!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华硕其实也坏了也很多,特别822

网友:
思路很清析不错。。。再后飞线搞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二极管的材料,硅管压降0.7V,锗管压降0.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就是二极管的材料,硅管压降0.7V,锗管压降0.2V

应该是不同材料二极管压降值有所不同,但在场效应管内部的晶体二极管一般都是硅管多。

网友(2014-09-13):
我的风扇不转 正好下个图看看

网友:
改天会用的上的,谢谢楼主

网友:
一般都是电阻和排阻容易坏

网友:
正需要,下来看看

网友:
这样飞线风险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