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待机0.00 3位数电源表 不触发

楼主(2014-08-12):
今天接到一台E420 主板号是102920-1 集成主板,故障为待机0.00 我的电源表只有3位数后面应该有数字估计是0.004左右。
拿到手测试了下3.3 5V 都没有测试VIN 有19V EN2 EN1 也有3.1V左右的电压,又测了REF ,和其他基本条件都正常,手头上只找到了一块D95280 用的芯片,焊接上去,待机电流还是0.00 但是有变化,电源口灯亮的,后来,想了一下,估计芯片坏的,于是,又订了2块,后来闲来无事,又把原来的D95280上上去,电流出来0.04,这个芯片应该是肯定坏了,怀疑了估计之前是没有焊接好,又把前面那块D95280上去有指示灯的,重新仔细的焊接了下,这次心里有感觉,应该是好了,接电源漂亮的0.02待机电流出来了,指示灯也亮了,按下开关也电流哗哗的上来了,到此维修结束,问题很简单,所以焊工一定要仔细。
这款通病了有很多的说法,换上不行说芯片假的,前提要确定条件电压基本上都全了,才可以肯定的说是这个问题。
传上点位图软件和图纸供下载

网友:
又是一个E420通病,这种封装的芯片是有点不好焊,但焊上后仔细检查还是能看出是否焊好了!

网友:
上次有个没焊好,一加电大短,最好没修好,只能换板了。

网友:
楼上的太给力了,那还不烧板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