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40家族未知

楼主(2014-08-12):
情况如图,而且各种格式化,自动加p表都断断续续,不能一次运行完。
擦除通电时间也只成功一半- - ,使用次数为0,通电时间还在

网友:
不知道咋搞的,让别的大神帮你看下

网友:
换个好的WDR试试看。

网友A:
有些盘WDR认不出家族也很正常的。不用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盘WDR认不出家族也很正常的。不用管它。

认不出家族怎么通刷?

网友:
好像说 5.3 识别家族不准确的 要看C5模块

网友:
看C5吧,这个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