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了系统

楼主(2014-08-12):
一块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垃圾主板 进不了系统  进PE正常 也正找到硬盘 也能在PE里打系统文件装到硬盘里面 系统走完重启之后就是这么进都进不到桌面 一直就重启 不是散热的问题 因为进PE不管多久都不会重启 硬盘是好的  系统也没有问题  拿硬盘放另外一个主机正常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主板的哪里坏了呢

网友:
SB坏的比较多吧

网友A:
一般来说进得了pe就可以进得了系统了,BIOS你从新写一个吧,看一下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这样的话换一个硬盘试试吧。
不然就go一个系统进主板,然后解压进硬盘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进得了pe就可以进得了系统了,BIOS你从新写一个吧,看一下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这样的话换一个硬盘 ...

我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哦

网友:
看看你系统时间对不对!!!!

网友:
关闭主板一些没有用的接口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