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板卡级维修

楼主(2014-08-12):
我才学修笔记本1个月,我们老大叫我先学好板卡级,我想知道什么是板卡级,我应该先学什么在学什么,求大神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
在线等待啊,大神们

网友:
板卡级维修应该是拆CPU和内存,硬盘电源这些吧

网友A:
就是电脑基本的拆拆装装换换熟悉下结构先    再就修修供电 这些基本
再到芯片级  深入到信号你就是大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脑基本的拆拆装装换换熟悉下结构先    再就修修供电 这些基本
再到芯片级  深入到信号你就是大师了

楼主这总结得好,拆装到供电到芯片到信号。思路清晰。能把供电这块理清下思路出来吗,让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