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奇葩三星LS19A330BW一闪既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楼主(2014-08-12):
接到一台19寸驱动板是LS19A330BW一闪既灭,闪也是闪着中间一小块花屏, 以前从未修过这种板先怀疑是MCU程序问题,淘宝买了程序用编程器刷上装上后,显示器可以显示图像了. 但是有严重的干扰左右抖动,时不时还会出现右边垂直整块有背影马赛克,               后来拔过电再上电后故障又回到了一闪即灭,用新的bios芯片重刷了还是一闪即灭,   这时想到了万能的讯维网找到了这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4607-1-1.html,里面有个哥们说是背光反馈R811电阻有问题, 黔驴技穷后我就把R811拆下电阻型号是30D 测量是200K欧, 为什么这个电阻要标成"30D"   糊里糊涂的找了个800欧的电阻替换了R811, 通电测试 一直黑屏,后面有手指摸了下R811,这一摸后发现维修电源直接3A短路,手摸驱动板主芯片SE1059lmhl烫手,,,, 闯下大祸了 ??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继续维修换SE1059lmhl  ,再修背光电路
2.还是直接买块好的驱动板?

网友:
你已经故障扩大化了   还是换了吧  留住客户赚了钱先 再有时间有兴趣把那坏的再研究也行

网友A:
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网友:
屏号是多少?有人说三星LED显示器刷错程序会烧灯条的!

网友A:
传两个程序你再试试!要看准屏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啊,改来改去,增加维修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两个程序你再试试!要看准屏号哦!

这是我这台的屏型号 这个是淘宝买来的程序,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的程序 待MCU买回来后再刷

网友:
用三星专用软件刷的最标准   你这种是不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换个就行没必要修了,芯片价钱跟换个成本差不多

网友B:
你说的右边那个抖动是屏坏了 这个机器就不要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右边那个抖动是屏坏了 这个机器就不要修了吧

:'(:Q:'(:Q:'(: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