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公共点电压低

楼主(2014-08-12):
接手的CQ42本来是大短路,把短路的二极管拆了以后就没短路了,但是现在公共点只有0.9V的电压~又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点,烧鸡也没发现明显发热点,新手表示完全不知道查哪里啊,无头绪,狂挠头中~

网友A:
PQ52没有导通,查+VH28是否正常?

网友B:
量量公共点对地阻值,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52没有导通,查+VH28是否正常?

充放电路吗,怎么切断充放电路,把充放芯片和与之相关的场馆拆了行吗,会不会烧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量量公共点对地阻值,看看正常不。

公共点阻值已经正常了

网友:
看下+VH28电压

网友:
+VH28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52没有导通,查+VH28是否正常?

+VH28无电压,接下去是什么思路,充放电路吗

网友:
怎么都是略过的~稍微指点一下嘛..

网友:
大神们隐藏太深,稍微露一下头指点下新手撒~

网友:
公共点阻值正常(450左右吧),那短路应该是排除了,0.9V应该是保护隔离的P沟道场管没导通吧,对着图查下管子的导通条件,串联分压的电阻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从适配器接口开始跑,看19V到哪里就过不去了。 我也是实习生,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52没有导通,查+VH28是否正常?

没有+vh28当然不会有公共点了,看看PU2有没有供电?有供电没输出就换了,前提是acok#要为低!祝你成功!

网友A:
没有+vh28当然不会有公共点了,看看PU2有没有供电?有供电没输出就换了,前提是acok#要为低!祝你成功!

网友D:
多看点电路基础知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vh28当然不会有公共点了,看看PU2有没有供电?有供电没输出就换了,前提是acok#要为低!祝你成功!

没供电~难道问题还是出在保护隔离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看点电路基础知识哦

戳中痛点,才发现自己的电路知识是如此之渣

网友:
电压 有被拉低了 或者 供电没有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阻值已经正常了

那就是保护隔离部分有问题,没导通。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