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 白屏维修

楼主(2014-08-12):
同行送来一台笔记本ACER 4743开机白屏,我第一个想法是不是屏坏了,因为昨天遇到一台ACER的笔记本白屏,结果是屏坏了。这一台会不会也是这样?叫老婆换个屏看看,老婆一会就换上了,开机仍然白屏。看来不是屏坏的。

想了一想,对了,一个星期前修好一台ACER的上网本开机白屏是由于LCDVDD电压没有造成的,这台会不会也是这样?马上找到LCDVDD,果然没有电压,LCDVDD其实说是+3VS,飞线一个+3VS的电压,开机OK。交给老婆把笔记本装起来测试一切正常。

宏基呀宏基,白屏已经成为你的通病了。

固镇县笔记本电脑专修专卖店   QQ:30689959

欢迎广大同行交流经验。

网友:
遇到几台机器,屏不显的,是屏线松了

网友A:
白屏多都是少电压的。老兄看了你好几个帖子,发现你老婆拆机器好厉害的样子,你好福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多都是少电压的。老兄看了你好几个帖子,发现你老婆拆机器好厉害的样子,你好福气啊

一般一般,你也可以教教老婆呀

网友:
缺少lcd这个电压,导致没有信号供电

网友:
有老婆真安逸

网友:
宏基白屏的很多吗?我没遇到过呢,要是以后碰到了,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
加油,经验让你达到秒机

网友B:
老婆都能换屏,这么强悍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真是秒杀 不错

网友:
我只 羡慕你老婆能帮你的忙

网友:
遇到过白屏的,重插屏幕上面的屏线就好了。

网友:
呵呵,老兄你也可以的

网友:
显卡问题吧  我也遇到过一台缺LCDVDD的 但是不是白屏  症状是开机不显示  也是在LCDVDD飞了一根线就亮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婆都能换屏,这么强悍

换配件老婆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现在老婆能简单的给笔记本改个长转了。看你怎么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配件老婆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现在老婆能简单的给笔记本改个长转了。看你怎么教了

这充分的应证了那句古话啊,要想艺学会,跟着师傅睡,哈哈

网友:
楼主你也不截个图     做广告的嫌疑很大啊

网友:
太牛B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水平呢

网友:
看着真羡慕嫉妒恨呀,家里有一女强人

网友:
下次碰到就是可以秒杀了,白屏的故障集中在LCDVDD和屏坏两种,其他的情况比较少

网友:
一般都是少电压

网友:
楼主说的 很好啊,学习了,宏基的、确实好多怪怪问题

网友:
那我的白屏可能就是屏坏了,好悲剧有屏供电,最开始是好的,因为程序不对刷了几次就白了,后来就点屏器都是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都把老婆用上了
关键技术还是得自己人做,带个学徒学会了就把你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