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P L1706V 液晶显示器。。。三分之一变白了,有办法修复么?

楼主(2014-08-12):
如题,图片。。。。HP L1706V 液晶显示器

开始的时候是中间一条线。。。。然后。。。下面几条线。。。到后来。。。就变成白白的一片啦~~~

网友:
这屏已经报废了

网友:
放弃吧,,一般维修都修不了

网友:
喔。。。那没办法啦~~~唉。。。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个这屏,就这毛病,反正换升压芯片没好使!自己的有时间再换主芯片试试!

网友:
不是芯片坏了,是屏模块坏了,没有设备修不了

网友:
一般我都是跟客户说报废了,可以抱希望加焊芯片看看~

不会修这样的~~~

网友:
这个屏可以断定废了、

网友:
不要为这个屏费心思了,让用户换屏吧

网友:
反正我是不管这种现象出在屏下方或是屏的左右,直接报价买屏

网友A:
我自己用的显示器 开机一半是白屏的  然后 开机过一会以后就好了 我一直酬和着用 快一年了

网友:
哥哥扔了算了

网友:
直接报废。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用的显示器 开机一半是白屏的  然后 开机过一会以后就好了 我一直酬和着用 快一年了

我的是一直这样。。。 不像你的一会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屏还是放弃吧,希望不大

网友:
如果屏电路有测试点的话,重点看看VGL,-5V应该算正常,低了或是不稳定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有时候可以看到部分桌面的图标。。。还有看图片和看网页的时候。。。。会有蒙蒙的图像。。。。确定是屏的问题。。。各位有没有这个屏的电路图啊。。。

网友:
能发过来我帮你修修吗

网友:
屏挂了   修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