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X6 主板

楼主(2014-08-12):
触发,EC发出的S5_ON只有一瞬间,确定EC和BISS是OK 的,S5_ON连接的转换电路的三级管是OK 的 请教一下
主板

网友:
看看南桥的待机条件满足不。

网友:
看后继是不是短路保护

网友:
南桥RTC电路有复位 今天有检查到 南桥供电1.05V相连的电感短路

网友:
拔桥后,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