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8g不开机或时开时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4-08-12):
接到一同行两片a8g主板 问题是不开机 接手测了测待机供电该有的都有 点开机键时不时的也能开起一下 换了32.768 还是一样  以为是io有问题 定了两片回来 换上故障还是一样 刚开始用了大约三分钟有是一样  这时现入了僵局,心想去测下待机电压正常不 刚好有这么一事出现 通电用万用表去测开机到io那条线的io脚,机器一下就触发开机了,试了几次都是这样,无从下手了 只有先跑了跑开机到io之间的线路 发现中途相接了个排阻  怀着试的太度换了个排阻 试试看 哈哈  没想到可以了  每次都可以开机   刚好第二片也是一样的故障  二话不说真干它 也可以了  个人认为  这是这片主板的通病    不信你们可以试试  希望能给你们代来有用少走弯路浪费时间

网友:
我艹,103排阻,通病来富士康的板子了,

网友:
也许是通病呀,,以后遇到这板,想查查这个电阻,,

网友:
IO是8721的吗

网友:
看来这个排阻问题不小啊,华硕的也有排阻的问题。

网友:
楼主新发现记下了,支持一下,加分!

网友:
学习 了  富士康的103容易坏吗2楼

网友:
新手提问,那个跑线是从开机3.3开始跑的吗?io开机脚是多少

网友:
大哥详细点,这个排阻连接io多少脚位呢?我给你分析下!

网友:
是换掉了 还是拆掉了?

网友:
只知道华硕的822爱坏,但找同样大小的还真不好找,更何况822还贼多,没想到富士康的也有坏排阻的,,

网友:
自从华硕的 822通病 现在不少排阻的通病了 唉  难搞

网友:
贴片工艺问题,无铅工艺拒焊这么多啊

网友(2014-09-12):
A8G-I的通病 这钱可赚爽了

网友:
只有富士康的板子的103容易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