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求助长虹LT46729FX显示图像花屏!

楼主(2014-08-13):
接到一台长虹LT46729FX电视显示图像花屏,以前没修过电视,拍了点照片,像素有点低,委屈各位大侠了!求大师们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故障!谢谢了先!

补充内容 (2014-8-26 13:34):
大家好,帮我的朋友们,哥们们,大家辛苦了!先表示感谢,谢谢大家帮我出谋划策!

哥们告诉大家一声,这电视终于修好了!
在网上有人说得进总线设置屏参!进总线的方法是先按静音键3秒,再按菜单,再输入6115 要有速度哦,慢了不行!
进去后按左右调到INDEX那个选项确定后按左右能调屏的型号,我修的这个屏号是T460HW03,再确认就正常了!

网友A:
看看逻辑板,查一下VGH VGL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逻辑板,查一下VGH VGL电压.

不好意思我对电视不怎么懂!我是修显示器的!您说的逻辑板是我们说的驱动板吗?就是里边最大的那块电脑板吗?
VGH VGL又是什么,怎么查呀?望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对电视不怎么懂!我是修显示器的!您说的逻辑板是我们说的驱动板吗?就是里边最大的那块电脑板 ...

        逻辑板就是和屏相连的那块板(小屏幕的都是和液晶屏做在一起的。大屏幕一般都是独立的。也便于维修和更换)。再具体说就是逻辑板是一端接屏线    另一端有两个扁排线接液晶屏内部。

网友C:
       最好用通用驱动板板测一下屏好坏先。你是修显示器的。一定有PC板能支持到46寸的普通驱动板。如乐华B.NTA91B驱动板。  可以把原来的屏的屏线取下(一般有卡口的。别拆断了)。让这时的液晶电视只实现背光。另接新的驱动板和屏线。刷46寸的液晶程序(一般是双8LVDS    1920X108O分辨率    )。再用适配器供电只点图像。做进一步判断再进行下一步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通用驱动板板测一下屏好坏先。你是修显示器的。一定有PC板能支持到46寸的普通驱动板。如乐华B ...

先表示感谢,谢谢了哥们!今天下午活多,明天我按你说的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表示感谢,谢谢了哥们!今天下午活多,明天我按你说的试试!

    这兄弟客气!大屏幕一般都是12V的屏供电。建议测一下逻辑板上的保险上的电压验证一下!如是12V   再把驱动板上的屏供电跳到12V.(避免烧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兄弟客气!大屏幕一般都是12V的屏供电。建议测一下逻辑板上的保险上的电压验证一下!如是12V   再 ...

呵呵,谢谢!今天才整了一会儿就来活了,测屏供电13点几,屏线插头也和显示器的不一样,它的插头里边的针好密,没敢乱接!网上有说这毛病得用遥控器调什么模式,明天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谢谢!今天才整了一会儿就来活了,测屏供电13点几,屏线插头也和显示器的不一样,它的插头里边的针 ...

    是的!要用通用屏线的才能测啊!     也可以进工厂模式调一下图像!只要是图像的问题。有些也是能调好的!可以试下先。

网友D:
菜单不是能正常显示吗,那么屏电路应该就没有问题,用其他输入信号试试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菜单不是能正常显示吗,那么屏电路应该就没有问题,用其他输入信号试试看是不是正常。

接vga,U盘,都花!等客户拿遥控器来呢!

网友:
大家好,帮我的朋友们,哥们们,大家辛苦了!先表示感谢,谢谢大家帮我出谋划策!

哥们告诉大家一声,这电视终于修好了!
在网上有人说得进总线设置屏参!进总线的方法是先按静音键3秒,再按菜单,再输入6115 要有速度哦,慢了不行!
进去后按左右调到INDEX那个选项确定后按左右能调屏的型号,我修的这个屏号是T460HW03,再确认就正常了!

网友E:
恭喜你修好,等着收银子 吧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你修好,等着收银子 吧111111

呵呵,报了300元!还以为不好弄了呢,没想到弄好了!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