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复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4-08-13):
两台网吧显示器HPC的牌子也不知道什么牌子,故障来的时候都是黑屏,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我拆机一看电源板有两个330uf 25V电容鼓包我找了个470uf 16v的电容换了可以亮屏显示,10分钟不到两台搞定,测试,两台不可以一起测试一起马上黑屏重新接插一篇接一台可以正常显示,因为是分屏器出来信号,所以以为干扰,测试几个小时后开始有不定时的一闪黑下有亮了,两台都有这个故障,本来通知客户来拿显示器,后通知故障不稳定,换电源板,高压也换了,故障依旧,没办法第二天又搞,换通用驱动板,换了个白屏,分辨率怎么调都是白屏,实在搞不懂就给老板说搞不定,老板说那就算了,店里师傅在淘宝定了几个通用驱动板回来试了一下亮了,装机测试1天没问题又把另个驱动板改了,测试3天没问题通知客户拿显示器前后一个多星期。最后总结就是不要太相信自己经验了,有时候经验会害死人,不去试试怎么知道是不是。

网友:
电容耐压是25v的,用16v的去代换?估计也用不了多久有出现鼓包了。

网友:
看的好累,HPC的显示器很好修

网友:
看此贴确实一个字:累

1:“两台网吧显示器HPC的牌子也不知道什么牌子”这句话很难理解,既然是HPC的显示器为何又不知什么牌子?有点晕
2::“两个330uf 25V电容鼓包我找了个470uf 16v的电容换了”换的电容V数过低,必须大于或等于25V

不过还是谢谢兄弟提供案例

网友:
电容预大不预小。
其实这问题没这么复杂的。
换电容。测有没平跳。一步步排除电源板。驱动板。逻辑版。
思路清晰。很容易解决。

网友:
我最喜欢修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