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代I系列CPU,桥一体芯片VR_ON发出条件,附LA-B301P图纸

楼主(2014-08-13):
最近修到一款机子,是四代I系列,cpu和桥集成在一个芯片上那种,它的VR_ON是桥收到EC发出的VCCST_PWRGD之后由桥发出的。有时候EC正常发出VCCST_PWRGD,但桥就是不发出VR_ON。不知道是否还缺什么条件,忘高手赐教!下面附上图纸

网友A:
楼主有相关的工厂资料吗?
你怎么知道VRON的条件是VCCST_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相关的工厂资料吗?
你怎么知道VRON的条件是VCCST_PWRGD

是工厂的图纸。VCCST_PWRGD在EC内部引脚命名就是VR_ON,出来之后就更名为VCCST_PWRGD了,所以我推断VCCST_PWRGD应该是桥发出VR_ON的条件之一

网友B:
BIOS问题也会造成桥不发出VRON

网友:
是值得探讨一下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机器的图纸啊?

网友:
4代I系列的都开始在坏了啊,好少见

网友:
VRON 不是跟VREN有关系吗

网友:
不出电压 过个cpu试试  不要是cpu坏了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叫4代。
4代是HM8X和HM9X 搭配的CPU,核心代号HASWELL  和HASWELL-R
这个应该是超级本的。CPU和桥集成一起。

网友:
都一体了,也坏的快,现在都开始维修了

网友:
让刚出厂的机一的更猛烈些吧

网友:
是第4代吧,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系列,应用于超极本,传说中的低电压版吧

网友:
关于CPU电压  什么的 基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有读到正确的BIOS资料,造成这样的故障

网友:
桥应该在发出这个信号的时候,需要效验资料是否正确

网友:
草泥马 楼主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叫4代。
4代是HM8X和HM9X 搭配的CPU,核心代号HASWELL  和HASWELL-R
这个应该是超级本的。CP ...

饼哥威武、、

网友:
为什么要艹楼猪呢?

网友:
这都开始修4代了。我这小地方还在修478.好遥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也会造成桥不发出VRON

应该不是bios问题。因为试过把好板bios取了还是要出v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