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7714 V7.0,挡代码2A小修

楼主(2014-08-13):
下面直接进入正题!就不啰嗦了哦!发这个帖子的目的!主要是小弟我,没见过这样的代码!拿出来分享一下!
          昨天,挺忙的!修了不少板子!都是一些简单的故障!什么虚焊了!有两块有复位不跑吗!都是G41华硕和技硕的,什么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吗!想换GB的桥,客户说不修了!那就算了喽!没验证一下!,之前也是修好不少!有复位不跑吗的!干了GB的南桥就好了!我发现GB的桥,毛病就是多!尤其是华硕的款G41,各种毛病呀!呵呵(喷了喷华硕)呵呵!好吧!下面就进入正题喽!
客户拿过啦一块板子,同事接的单子,他搞了半天一开始有复位不跑吗!刷BIOS,一会换了个CPU居然当代吗!2A,由于我才疏学浅,没见过这样的代码!当时挡到这样的代码!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说,没修出来!,我也是小白牙!一时间没有头绪!他把板子扔给我了!我还是按照我的思路来吧!

G41的板子!先量所有的供电内存——桥——总线——CPU,内存主供电1.52V,1脚参考0.76v,236脚SPD3.32V,120,240脚0.76v,118,238脚3.3v都有
桥供电1.05V,1.5V都有北桥供电1.12v,CPU供电.1.14V,
既然当代码2A,不插显卡也当代码2A,那就是没过显卡喽!就照着北桥的电感一阵乱戳!我去!电压正常1.14v,太令我失望了!(偷我师傅的戳北桥电感大法)这次什么效果呀!测IO上的时钟,PCIE,PCI 时钟复位都正常!摸了抹网卡声卡IO都没发烫呀!我去!一时间,还真没了思路!最有想起来之前修过一个联想的L-A690,V星代工的MS-7339 也是当代码!不过是当代码!09,想想老徐讲的拆外设吧!果断干掉网卡!奇迹出来现啦!跑码顺利过了!我去!原来是网卡搞得怪呀!到此结束!

发帖子就是分享下!这种板子当代码!只能说是先按照,老徐讲的维修思路来!按照时序来修!什么供电时钟复位!都要查的!拆拆外设!也没图纸真的更不修了!尤其是那些杂牌的板子!好了不多讲了!就上穿这些原厂BIOS也附上一份!大家多加点分哟!以后有没见到的故障,继续更新哦!
另外附上原版BIOS。 G41M-S26 MS-7714

网友A:
gb那东西各种板子都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gb那东西各种板子都坏得多,,

恩呢!坏的太多了!

网友B:
说实话2A代码 真没修到过,也没什么思路,我知道好像精英的主板 拆掉网卡后 循环跑代码 必须上网卡才行  V星的板子 好像拆掉网卡也没什么影响     看了楼主的帖后,以后 遇到档代码的  就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2A代码 真没修到过,也没什么思路,我知道好像精英的主板 拆掉网卡后 循环跑代码 必须上网卡才行  微 ...

没图纸,没引脚定义!只能拆拆外设,但是就好了!

网友C:
HP台机上的板大多数网卡坏是挡代码,而且还必须换好的网卡,拆了也挡。2A按理说应该是没有过显卡,楼主没有把芯片型号发出来,你的网卡走的是PCI-E总线,千兆网卡。只有它才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P台机上的板大多数网卡坏是挡代码,而且还必须换好的网卡,拆了也挡。2A按理说应该是没有过显卡,楼主没有 ...

了解了!我咋没想起来呢!PCIE的总线!对了!应该就是他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了解了!我咋没想起来呢!PCIE的总线!对了!应该就是他的原因!

没图纸,也没法查引脚定义!没网卡的PDF,网卡让我给丢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板,的确很头痛,

网友:
这些天修机器不测量网卡 ,呵呵

网友:
夏天只要没思路,加点不显测测网卡准没错

网友:
主板还没修过呢  不过怎么评不了分呢

网友E:
我也有这个 板子   下掉网卡也奇迹发生了?楼主可以加油

网友:
看见GB的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个 板子   下掉网卡也奇迹发生了?楼主可以加油

你试试呀!

网友F:
挡2A代码的只要不是显卡的事,就是网卡声卡U口这些了,还修过一块没装网卡芯片挡代码的,真是奇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挡2A代码的只要不是显卡的事,就是网卡声卡U口这些了,还修过一块没装网卡芯片挡代码的,真是奇葩了!

恩呢!是呀!外设,也会导致的,上楼修过HP的不装集成网卡当代码的!

网友:
卡logo去外设,挡代码也可以啊!

网友G:
楼主 我才知道原来主板也可以这么搞!x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楼主 我才知道原来主板也可以这么搞!x

那你怎么搞得,教教我呗!

网友:
2A不是网卡就是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gb那东西各种板子都坏得多,,

可以是发热量大吧

网友:
卡logo去外设

网友:
夏天打雷天气应该多想想网卡

网友:
网卡坏挡代码,还真不多见

网友H:
刚修一块技嘉的跑25,就是不亮屏。把所有外设都拆了,还是不显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修一块技嘉的跑25,就是不亮屏。把所有外设都拆了,还是不显示啊!!

刷刷BIOS,搞搞南桥了!

网友:
GB问题多 我有块拆网卡OK

网友I:
V星MS-7714 ,是别人代工,所以图纸也少了,2A基本到外置设备检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V星MS-7714 ,是别人代工,所以图纸也少了,2A基本到外置设备检测了,

恩呢!估计是LZ说的对,应该是千兆网卡,走的PCIE总线,所以当2A,

网友J:
前两天修一台宏基台式机,跑马不了,但是能听到开机滴滴声,不知道什么故障。。

网友:
  品牌机就这样,用示波器测下BIOS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前两天修一台宏基台式机,跑马不了,但是能听到开机滴滴声,不知道什么故障。。

品牌机就这样,用示波器测下BIOS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
2a 当外设 网卡  3c 当声卡     38 当usb 模块时钟  c7当ps键盘接口   === 不罗列了 经验

网友K:
学习了,遇到几块我都没搞

网友: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遇到几块我都没搞

下次记得搞搞,呵呵 !2A,我原来以为显卡问题,北桥供电时钟方面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2A代码 真没修到过,也没什么思路,我知道好像精英的主板 拆掉网卡后 循环跑代码 必须上网卡才行  微 ...

以前也遇到过,供电,时钟 ,复位都有了,就是跑莫名其妙的代码的,把拆外设这一茬给忘了。

网友:
楼主 技术牛逼了

网友:
我也修过当2A的,和你差不多,不过我是拆声卡好的

网友L:
张丰东,看来你在那边混得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HP台机上的板大多数网卡坏是挡代码,而且还必须换好的网卡,拆了也挡。2A按理说应该是没有过显卡,楼主没有 ...

点睛之笔啊,所以可以理解为2A挡的是PCI-E总线。

网友:
V星挡za换晶振,与汗北桥修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怎么搞得,教教我呗!

我搞不了!

网友M:
网卡档2A吗,拆掉就好了?

网友:
2A坏网还是否点意外的。。。

网友:
高手。我都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张丰东,看来你在那边混得不错,继续努力

我去,我名字你都知道

网友:
让我肯定纠结在显卡那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品牌机就这样,用示波器测下BIOS波形,就知道了!

结果第二天显示了。,。纳闷呢

网友:
谢谢,学习了,下次修到这样的试试

网友:
2A 拆外设,,一个一个来。

网友:
谢谢楼主的BIOS,刚才手上的这块主板不跑码,刷了bios的亮机了,非常感谢!

网友N:
长见识啦,水平、能力低,一直挡2A都认为是显卡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长见识啦,水平、能力低,一直挡2A都认为是显卡呢 ,谢谢

不排除显卡的故障!

网友:
有这板的图纸吗?上次接一台开不了机,修不了。

网友(2014-09-12):
没有,这是其他厂家代工的!

网友:
是网卡短路了吧

网友:
楼主的网址我经常上

网友(2015-12-31):
引用 网友M:
网卡档2A吗,拆掉就好了?

就是网卡问题造成档2A代码。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前两天修一台宏基台式机,跑马不了,但是能听到开机滴滴声,不知道什么故障。。

可能是档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可能是档内存。

不是。我试过

网友:
确实网卡坏引起上故障,AMI代码也有分析,

网友:
我的7715 也跑2A在萝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