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32.问题,菜鸟一个

楼主(2014-08-13):
按开关。屏是红的,bios检测风扇问题。可是风扇没事啊,,再开压根就不显屏,等没一点热度才能点亮。不过还是和原先一样。。没法进bios。。扣电池也不行!!

网友:
没人理啊!!!呜呜呜!!!!!!!!

网友:
红屏...会不会灯管有问题

网友A:
可以告诉你这是主板问题,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推断,估计你搞不定,建议拿到专业维修点去修,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显卡坏了,找个专业的维修点吧。

网友:
hp有的机器开机本身就是红色的。。

网友:
红屏能说的具体些吗,是整个红还是局部,局部那就是灯管,还会闪,然后会保护

网友:
话说这是进不了BIOS,红屏,热机开机不显示的节奏么?这样问谁也解决不了吖

网友:
这个机器开机是不是就是红下屏幕?
既然风扇有问题换个试试  不行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告诉你这是主板问题,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推断,估计你搞不定,建议拿到专业维修点去修,以免故障扩大。

想弄明白,估计你得认真学习,至于学习去哪里,还是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