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更换三星LS22A300显示器LED

楼主(2014-08-13):
一台三星LS22A300显示器,开机后,灯管一直在闪,闪的同时还发现有几颗led不亮,估计led灯条坏的可能性大点,为了证实,店里只有19寸的led坏屏来测试了,经观察,都是6脚,接口也一样,就测试了,结果是led灯条坏了,此时最愁的是要找到一样的21.5寸的led灯条,最后在一台华硕的显示器上拆了led灯条出来,发现接口不一样,华硕的是排线的接口,观察测量后,决定把三星的接口改过来,说干就干,重点来了,拆屏一定要慢,主意力度,而已不能急的,这个需要拆多了,才能熟练的。所以想学拆屏,最好还是拿坏的屏来拆吧,为什么要拆屏,你想想,以后都是led屏了,灯条坏了,你是不是要拆屏更换led灯条,led不像lcd那么好,抽灯管就好了。本人不怎么会组织语言,下面图片说明吧

网友A:
led灯条也能换!这东西市面有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灯条也能换!这东西市面有卖的吗

淘宝应该有的

网友A:
一般遇到led屏不亮就直接不修了,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遇到led屏不亮就直接不修了,长见识了

只要把屏拆出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替换测试确实是好办法,lec灯还真没换过呢

网友:
我都分不清上面的接口定义

网友B:
我的一台神州唐朝h400r一体机,主板坏了,显示屏可以改台机显示器吗?17寸的显示屏不知是什么屏线,哪里查信号?

网友:
我使一直没有修过LED的灯管问题的显示器啊,更不用说还LED的灯管了,驱动板就经常修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换LED是细活,目前我只换过笔记本的L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换LED是细活,目前我只换过笔记本的LED

这不算的,你换笔记本的更细

网友:
灯管换过不少,这个还没有换过啊,学习了

网友:
维修细心是关键

网友:
不错  以后是led的天下啦

网友:
还没换过led呢,楼主这个帖子比较有参考价值

网友:
三星有款22寸的LED  通病是LED灯珠坏,网上有这种灯条卖  80元左右

网友:
led灯条坏的还真不多,,,

网友:
led也有坏的,不多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台神州唐朝h400r一体机,主板坏了,显示屏可以改台机显示器吗?17寸的显示屏不知是什么屏线,哪里查 ...

屏接口是什么样的,可以改的,我改过!只是不是神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