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每次开机都掉电重启

楼主(2014-08-13):
联想Y470每次开机都掉电重启,才能正常进系统,各位大虾帮忙看看会是什么问题。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
故障排除  刷了EC  不再出现开机重启后再亮机的现象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刷的EC好的

网友:
时间没保存吧

网友:
ec 好坏,好像是这个机子的通病吧

网友:
刷了bios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散热没搞好

网友:
刷了EC什么意思,是说刷了EC程序吗?

网友:
新兵来的,EC看不懂

网友:
笔记本的EC吗?

网友:
我这也有个Y470的本子 开机二三次才能正常 开始两三次都是掉电 用电池  用电源 第一次掉电重启以后直接开机
这个是EC BIOS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