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同信号,不同电压,示波器怎么设置

楼主(2014-08-13):
昨天老板买了个示波器,本以为自己会用的,结果是量电压、量频率、信号等,除了哪个32.768显示正弦波外,其他都和平时大神们发的波形不一样。我郁闷了,原来我不会设置示波器。后来从网上学习教程,光触发方式好几种,边沿触发、脉宽触发、斜率触发、视频触发、交替触发,看解释也不知道怎么设置。measure测量栏只有电压测量和时间测量。我也按AUTO了。还是不正常。难道你们使用示波器的时候频繁修改设置吗?还是AUTO一下全OK?我测量的3v电感上电压就是一个3V,也没有爬升过程。多谢大师们,给点建议!

网友:
论坛里有本关贴子 搜一下看看

网友:
同问啊,,不是自动的,有的信号就是一瞬的,,自动不了,,

网友:
用探头点在某一电压或信号,再按AU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