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硬盘录像机不识别硬盘

楼主(2014-08-13):
帮一客户装新的硬盘录像机   识别不了硬盘
倒腾了很久  换电源  换数据线 用不同的工具格式化硬盘

最后发现居然是硬盘不兼容,靠,还有这种事,我监控装的少,请问一下监控高手这种情况多吗?  还有没有其他稀奇古怪的技术?

网友A:
硬盘不兼容?还有这种说法?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不兼容?还有这种说法?第一次听说

换了个硬盘就好了,换下来的这个硬盘在电脑上检测是OK的

网友B:
按你说换个硬盘就好了  那你买的可能是翻新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换个硬盘就好了  那你买的可能是翻新盘

是个旧硬盘 以前是装在电脑上一直正常使用的

网友:
监控用的录像机和硬盘是有兼容性的问题,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硬盘录像机就是存在硬盘兼容问题  ,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录一段时间后,检测不到硬盘的时候,我就碰到一次,最后咨询的厂家说不支持哪个牌子的硬盘。

网友:
普通硬盘功耗大,要用监控专用盘。

网友C:
不兼容,是有的,硬盘在硬盘录像机中有专用的,比台机用的贵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兼容,是有的,硬盘在硬盘录像机中有专用的,比台机用的贵一点

还有专用的啊?不就是监控用的绿盘,黑盘吗?

网友D(2014-09-25):
硬盘录像机 不认盘 的问题很多 你低格下硬盘就行
低格10分钟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录像机 不认盘 的问题很多 你低格下硬盘就行
低格10分钟 就可以

低格只要10分钟?我记得要好长时间啊

网友:
低格十分钟 就停 是为了清理某一个磁头,我这样操作 解决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一般用ST的硬盘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恩 同意楼上各位所说 确实有这种情况存在。最好用硬盘录像机专用硬盘。

网友(2014-11-15):
ST的兼容性好些,16路的不挑盘

网友:
把硬盘放在录像机里,用录像机格一次就OK了。如果真的在录像机里都能格的话也真的有这种说法。不过很少数。路由器不兼容都见过。哈

网友:
俺见过一次,客人的旧硬盘,后来换了另外一个旧硬盘就行了,不过真的好象ST的好点,当然最好用监控盘

网友:
监控机和硬盘不兼容的情况是有的,特别是最近几年,最好还是用监控专用的硬盘一般不会出现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2014-12-17):
主板芯片不同,兼容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