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从不开机到跑码断电

楼主(2014-08-13):
接手一台DELL1440清灰,报价后拆机,三下五除二就拆好清理好了,当时清完之后还特意开机试了一下,可以正常开机和使用,客户也很高兴,付钱走人。
中午的时候,接到客户的电话,客户说电脑拿回家后开不了机,心想坏了,有麻烦了。
下午客户就把电脑拿来了,一试,果然不开机,待机偏低,明显待机3V5V没有正常产生。
快速拆机,查3V5V电感PL3301和PL3302,果然没有电压,待机芯片是TPS51125,查其开启条件51125_ENTIP1、51125_ENTIP2没有电压
追查这两个信号的来源,发现它们受控于3V_5V_EN信号

继续查

发现其受控于PURE_HW_SHUTDOWN#和S5_ENABLE信号,其中PURE_HW_SHUTDOWN#信号是来自温控芯片,先不管它,再次追查S5_ENABLE发现

它是IO的15PIN发出的。

查15脚没有正常发出高电平开启信号,仔细看了IO的脚位定义,发现它是GPIO脚,GPIO脚是可编程引脚,它的引脚定义是受程序的控制,任意改变
它的作用的,想到这里想必大家也知道我们要干啥了,对!果断的刷BIOS。
此BIOS芯片是WINBOND公司的W25X16BVIG芯片,检验出错,多次尝试都是出错!可以断定芯片坏了。 那换吧,找遍所有的料板上都没有找到W25X16BVIG芯片,但是找到了一片W25Q16芯片,心想容量一样又是同一个公司的,应该可以用,于是,就用这个芯片把程序烧进去,焊上,再次插上电源测试,发现3V5V已经正常产生,按开关电源开始跑变,心里欢喜呀!0.7掉到0.01,测BIOS,内存都可以确信机器已经开始跑码,拔掉内存电流停在0.6,于是就把它当成不过内存来维修,查内存的各个工作条件都正常,北桥的的供电条件都正常,到官网下载重刷BIOS、换CPU无果,最终把北桥也重植了还是0.7掉电,不胜其烦!最终还是回到BIOS,问过卖芯片的,得知25X16和25Q16是通用的,但是心里还是有点疑的,于是定芯片的时候还是定了两个25X16芯片,昨天芯片到了!刷完BIOS换上之后,果断亮机!!至此维修结束。

最终,得出结论在DELL 1440上25Q16不能代换25X16芯片,此芯片可以正常刷写检验!最后的最后, 献上亮机BIOS  !清灰有风险,动手报好价!~~

网友:
现在干什么都有风险,清灰是没有保修的,楼主最后收钱没有

网友A:
清灰怎么会造成BIOS程序问题啊!不可思议啊!一般人要修怎么也不会想到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灰怎么会造成BIOS程序问题啊!不可思议啊!一般人要修怎么也不会想到是BIOS的问题啊!

收了两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灰怎么会造成BIOS程序问题啊!不可思议啊!一般人要修怎么也不会想到是BIOS的问题啊!

百思不得其姐~~~

网友A:
收两百就对啦!不然会更冤啊!

网友B:
遇到通情达理的人 好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通情达理的人 好说话

也是唠叨一大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两百就对啦!不然会更冤啊!

哈哈,是啊

网友C:
楼主真厉害,要是我能达到这个地步就好了

网友:
清灰真的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厉害,要是我能达到这个地步就好了

这是beat it!

网友:
嗯哪,清灰的价不能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我猜个惠普的也是掉咯课电阻就点不亮咯,整咯好久才高好。。

维修细心狠重要啊!~同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