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屏可以改台机显示器吗?

楼主(2014-08-13):
我的一台神州唐朝h400r一体机,主板坏了,显示屏可以改台机显示器吗?17寸的显示屏不知是什么屏线,哪里查信号?

网友:
答案是肯定的,但DIY动手能力较强……

网友A:
唐朝是什么意思??把屏的接口发给卖驱动板的人,,叫他配一块驱动板跟高压条,。。只要配对了屏线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可以改啊,从屏接口上找信息。屏的信号位数等...........

网友:
可以的哈   就用改显示器的通用驱动板就可以了 不过要刷程序 注意看是 那边供电

网友:
只要有一块液晶屏。咱也帮你弄出一台显示器出来。答案是必须改的了的。
一体机很多中。有一些。里面已经有12V转5V的了。muc也是刷了的。只需要接个VGA口。高压条跟12V供电就行了。

网友:
可以的哈 可以的哈

网友:
17宽屏的话一般是双8的屏线

网友:
肯定可以改,外壳加上驱动板,高压板,电源一套也要不少钱呢

网友:
完全可以改。但一体机改显示器,有点不划算,,,

网友:
可以改的,一个12V电源,驱动板,高压条,接起来就可以了。。不过没有一定动手能力,还是不行滴。

网友:
完全可以改呀。

网友:
可以改的,,,

网友:
答案是肯定的,但DIY动手能力较强

网友:
我把液晶板拆开了型号是B17QPWQ6,不知是什么厂家的,驱动资料没有。把里面的灯管货了led灯条。不知led升压板如何连接驱动板。请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唐朝是什么意思??把屏的接口发给卖驱动板的人,,叫他配一块驱动板跟高压条,。。只要配对了屏线就可以了 ...

真的吗 就如此简单?

网友:
唐朝是神舟一体机

网友:
我安装好了驱动板高压板开机花屏??

网友:
可以改的。。只要清楚屏的接口就好改了。。

网友:
可以改啊,屏线双8位的,驱动板2025 2270 NTA91等通用板都可以,但是得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