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5P41C不触发

楼主(2014-08-13):
  主板不触发,开机针电压1.29v,换过io及周边822排阻、求大师看看、、、

网友:
没人来看一下吗?

网友:
开机针电压1.29v明显偏低,没图纸就跑线,找到那里有漏电。

网友:
开关排针的上拉电阻 IO等

网友:
一般是有经个电阻,或三极管到 IO的,你跑下线路看看。

网友:
这个还是要慢慢跑线路的,看是不是电容拉低了。

网友:
开关针一般经电阻上拉直连IO   不是电压有问题  或者就是断线和电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