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系列主板CPU的工作电压时高时低不是恒定吗?

楼主(2014-08-13):
请问6系列主板CPU的工作电压时高时低不是恒定吗?我在联想B470和ASU A43E(这两块主板都是不稳定的板,前者是装系统蓝屏,蓝屏代码:0X00000124,后者是块进水板,还会烧坏CPU)上测量到CPU的工作电压不是恒定的,在不同界面的电压是时高时低的!这正常吗?

网友A:
CP电压本来就是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电压本来就是变化的

请问你亲自测量过的吗?

网友B:
曾经测量CPU电压从开机到亮机会跳变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测量CPU电压从开机到亮机会跳变两次

一直以为CPU电压是恒定的,,

网友:
大家有机会多在线测量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