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C

楼主(2014-08-13):
一台。联想 B465C   有 4/1 黑底时,白屏。 有色彩时。正常。   外接显示器。正常。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动手啊兄弟,换个屏试试,有条件 屏线也排除下,在考虑板子上的问题

网友:
你先简单排除下基本问题  换个屏试试再发帖

网友:
搞搞北桥吧

网友:
这能这样指导别人的

网友:
感觉屏的问题大点

网友:
先换个屏嘛

网友:
何解是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动手啊兄弟,换个屏试试,有条件 屏线也排除下,在考虑板子上的问题

我也想动啊,但没屏试哦

网友:
自己动动手看看呢!这个现象一般就是屏  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动啊,但没屏试哦

把你以前换下来的屏换上试试啊,你从来没换过屏吗

网友:
90%屏幕的事。

网友:
修过几个这个型号的机器。都是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