搓纸轮离合器故障检修

楼主(2014-08-13):
打印机接到打印指令后,处理器发出驱动信号,电磁离合器吸合,释放搓纸轮定位凸轮。这时主电机转动,带动搓纸轮转动一周,将一张打印纸送入进纸轮位置,进纸轮下部的纸张感应器感应到纸张的存在,图文转印的操作即刻开始。若搓纸轮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输纸动作,紧接着输纸通道内的纸张感应器未能检测到打印纸,便立即向微处理器发送出错信号,微处理器接到出错信号后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若怀疑该离合器存在故障,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离合器线圈的电阻值来证实,修复或更换相应部件后即可排除故障。
解决方法如下:
① 将打印机的进纸器卸下,用手转动搓纸轮的传动齿轮,仔细观察搓纸轮的转动是否正常
② 搓纸轮并不是一个规则的圆形辊,而是一个凸轮,这样易于间隔执行搓纸动作。在转动搓纸轮传动齿轮的过程中,密切注意传动齿轮附近的电磁离合器(见图)的吸合状态是否与搓纸轮的搓纸动作保持同步。当电磁离合器吸合时,勾臂上抬,搓纸轮脱离钩挂后就可以转动,搓动分离一张纸。等这张纸打印完毕后,紧接着再吸合,勾臂上抬,搓下一张纸。

③ 电磁离合器上有两条信号线,信号线的插头很小(如图所示),可以接插两条铝丝进行检测。

④ 用万用表测量离合器内部线圈的电阻值,如图所示。若正、负电阻都有固定数值且数值较小,则说明离合器基本上没有故障;若阻值接近无穷大,则说明该离合器已损坏。

网友:
楼主,看不到图片啊?怎么回事

网友: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带图片的没发好吧

网友:
请按照图片正常上传方式上传,直接复制黏贴是无法显示的

网友:
我会修打印机 但是一点理论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