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470 +5VS对地短路维修思路,实在查不出原因了

楼主(2014-08-13):
求助:联想G470 +5VS对地短路维修思路,实在查不出原因了,希望同行们帮我分析一下,+5VS去的地方很多,有修过此机故障的分享下。谢谢!
机型: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故障:待机正常0.012A,待机3.3V和5V都有,触发后掉电0.00,无待机,不可再次触发,此时也无待机3和5V。
维修过程:……,触摸板下有轻微进水,已经处理干净,无明显短路,查得+5VS对地短路,+5VS是由+5VALW通过U38转换过来,+5VS去的地方很多,都查过,无果。希望修过此机的朋友分享一下,有哪些原因使+5VS对地短路。

我也正在尽力研究之中,修好后一定贴出结果。

补充:此机已经修复,特别感谢9楼“coolcoollu”朋友,给我启发,使用烧机法最后查出是触摸板下一个贴片电容短路所至。此电容在板上量是正常的,取下后才是短路的。

再说说本人使用的烧机法(希望还不会使用的同行借鉴),受9楼朋友的启示,我把正级接U38的123脚,也就是+5VS,负级接地,电压调至0V,电流调到最大5A,打开可调电源,此时电流为0.3A左右,我慢慢微调电压,此时无需看电压是多少,应该是零点几伏吧,主要看电流,此时电流达到1A左右用手全板小心触摸,不到两分钟,触摸板下的地方明显有点微热,取下发热周边几个电容,U38的123脚阻值正常,问题找到。

联想G470图纸 LA-6751P.pdf

网友:
USB供电你查了没,为什么不用烧鸡,很快就能查出来的

网友A:
usb接口的小八角短路的多,你拆掉看看

网友:
USB查无,无短路,阻值都正常
另外,也烧过机,但是烧机还不太会,我拆掉U38,正级接U38的123脚,负级接地,可调调到4V,电流从0A准备慢慢往上加,可以打开可调电源,就大短,无法烧机呀

网友:
也有板层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的小八角短路的多,你拆掉看看

好的,谢谢,我量了下,没有短!

网友B:
那只能一个一个的电路找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一个一个的电路找了啊

嗯,该查的都查了,没有思路了呀!

网友D:
负极接地 正极接 短路点 电源表调到0V 电流不限 慢慢上调 到电流为1A时摸摸哪个地方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负极接地 正极接 短路点 电源表调到0V 电流不限 慢慢上调 到电流为1A时摸摸哪个地方发热

好,非常感谢,我现在就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该查的都查了,没有思路了呀!

如果 你小的地方都找过了   你就应该是南桥咯

网友:
楼主可以烧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 你小的地方都找过了   你就应该是南桥咯

我也有点怀疑,但是南桥附近电容都还好,没有不正常的,并且USB阻值都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点怀疑,但是南桥附近电容都还好,没有不正常的,并且USB阻值都非常好

你还是用烧鸡打法   慢慢的像上调   如果是5V大短应该好查的

网友B:
你看下这个帖子呢 会不会是通病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3382-1-1.html

网友E:
只能烧鸡   看看cpu供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这个帖子呢 会不会是通病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3382-1-1.html

嗯,谢谢,所有电容都查到,确定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烧鸡   看看cpu供电ic

嗯,谢谢!我在查查,修好后,一定会贴出来!

网友:
跟5V有关的全拆了,如声卡 ,网卡,,,等。

网友:
谢谢各位同行,谢谢你们的无私分享,已经修好了,还是一个贴片电容短路了,特别感谢9楼朋友“coolcoollu”,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最后用烧机法查出坏电容

网友:
烧不出来吗 ?二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负极接地 正极接 短路点 电源表调到0V 电流不限 慢慢上调 到电流为1A时摸摸哪个地方发热

我都是加到3A左右,有时候怕摸不出来

网友:
+1
碰上个网卡短路的,网卡芯片取了还短,把网卡边上的小电容取了个干净,还是短,再烧,芯片焊盘在发热。

网友:
USB供电你查了没,为什么不用烧鸡,很快就能查出来

网友D:
对于电容严重短路 或板层短路的 阻值小 发热量不大 就不好找 只能加大电流 加到5A还找不出来 烧机法就排不上用场了 对于板层短路的 我都是用美工刀挑起来 慢慢的分离板层 有时挖穿了 挖上一个洞 其它地方上重要信号线挖断就没法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电容严重短路 或板层短路的 阻值小 发热量不大 就不好找 只能加大电流 加到5A还找不出来 烧机法就排不 ...

用美工刀挑板层还没敢弄过,一般板层里的故障就让用户换板了,自己一般都放弃了,谢谢你!
真心感谢你的无私解答,希望你生意越来越好~~~

网友F:
晕 5V短路 肯定是烧鸡大法啊。。直接断开5V电杆 烧后级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晕 5V短路 肯定是烧鸡大法啊。。直接断开5V电杆 烧后级不就完了。。。

呵呵,烧机还不是很熟,所以弄了很长时间,只不过这个电容的确不好找,在板上量都是好的,取下来才是短的,所以相对不好弄!

网友:
我的桥太烫,十来分钟就掉电保护, 是不是只有换桥了

网友:
烧鸡是最见快的

网友:
短路果断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大伙儿 说说 烧机的 注意事项 指点指点